[讨论] 关于pipeline ADC前仿真SNR较低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5-09-03):
本人初学者,最近在基于TSMC40nm设计一个12bit,200Mbps的传统架构pipeline ADC,采用5级3bit +最后一级2bit Flash ADC的结构。在输入差分摆幅1.8vdd(单端0.9vdd),输入频率1/512*200M的情况下,前仿真中enob就只有9.41bit。如下图所示:

图1

图1

图中红线为各级ADC错位相加后的结果,下图绿线为第一级MDAC输出的结果,蓝线为第二级MDAC输出的结果(均截取前面的一小部分且对齐时间显示),可以看到在第一级MDAC输出转折,对应的第二级MDAC波形有异常,最后ADC错位相加的结果在这个位置也会有失真。下图把前两级MDAC输出结果放大截取了下:

图2

图2

橙色框住的地方存在问题,就是会突然电压增大,然后还会有应该保持的时候,电压不保持。后面其他级没有这种问题。
这是第二级MDAC单独仿真的结果,为了便于观察,这是使用sample后的结果:

图3

图3

但是级联起来就出现问题了,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边,已经困扰了很久了,希望有好心人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这种尖峰应该是比较器输出到DAC输出的延迟导致的,你运放已经开始工作了,但前面DAC那里电压还在建立

网友A:
你这个流水级输出为啥两个相位都有值输出,采样的时候输出有短接在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流水级输出为啥两个相位都有值输出,采样的时候输出有短接在一起吗? ...

这也是奇怪的地方,短接了,但是还有输出,输出端用的栅压自举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也是奇怪的地方,短接了,但是还有输出,输出端用的栅压自举开关。

输入短接还是输出短接了,如果输入短接还开环的话由于失调电压其实会输出一个尖峰

网友B:
怎么没有复位的相位,什么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输入短接还是输出短接了,如果输入短接还开环的话由于失调电压其实会输出一个尖峰 ...

有点说错了,两相不交叠时间内注意运放的状态,这个时候很可能是开环,建议非放大相都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有复位的相位,什么结构

就是最传统的pipeline,subranging adc,MDAC是开关电容放大器的结构,我这里没有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说错了,两相不交叠时间内注意运放的状态,这个时候很可能是开环,建议非放大相都短接 ...

非放大相输入输出我这边都短接的,同时输入还接到了VCM,输出没有接VCM就仅短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放大相输入输出我这边都短接的,同时输入还接到了VCM,输出没有接VCM就仅短接
...

那可能就是2楼说的原因了,可以尝试把运放时钟上升沿在放大相后100-200ps(比较器延时加dac的建立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放大相输入输出我这边都短接的,同时输入还接到了VCM,输出没有接VCM就仅短接
...

短接了还有这种问题我觉得是你时钟的问题,不然在当级的采样相的时候,输出应该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