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RC检查金属floating

楼主(2025-09-03):
各位大佬,我现在想写一个DRC检查,检查floating的金属,但现在的情况就是,只能检查到同层金属的floating问题,无法通过通孔的连接关系来追其他层次金属,例如只在M1上打的pin层,检查时就只能查M1,与之相连的M2、M3或者其他高层金属就会别识别为floating,有大佬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吗?拜谢拜谢!
foreach i$M_list {
RULECHECK FLOATING_${i}PIN {
OUTLAYER (${}_POW WITH TEXT "VDD" ${i}LABEL_POW) NOT INTERACT ${i}_POW
}
}

网友A:
在LVS规则文件中搜索“ERC PATHCHK !LABLED NOFLOAT”,在该语句下方加入一行 “ERC PATHCHK !LABELEN by layer”,然后进行验证,在ERC pathchk结果处查看即可

楼主:
我这里已经定义了LAYER的连接关系;例如CONNECT M2_POW M1_POW BY V1_P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VS规则文件中搜索“ERC PATHCHK !LABLED NOFLOAT”,在该语句下方加入一行 “ERC PATHCHK !LABELEN by l ...

我现在想直接通过DRC来检查,有没有什么办法吗,感觉DRC建立的连接关系没有绑定上,本来想用NET AREA RATIO这个语句来实现,但是还是报错无法建立连接关系,蛮奇怪的

网友B:
要不要试试检查一根线上有没有contact,如果没有connact,那就大概率没接到器件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试试检查一根线上有没有contact,如果没有connact,那就大概率没接到器件上,仅供参考 ...

目前做了一个test cell,都是有对应的case了的,就是无法识别与之相连的非打pin层的layer层次

网友:
二楼的方法应该是最简洁的,drc里面虽然有连接关系,但是label和金属的连接关系需要定义,应该还需要dfm property在同一个信号线上传递net name,不然就是你现在这中情况,你的drc rule里面应该有检查power net的检查吧,可以去参考下net name的传递关系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使用SVRF语言写循环,能不能设置一个空层次,能够把一个循环运算的所有图形合并到那个空层次,最后在循环体外使用那个层次和其他层次做一个总的图形运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使用SVRF语言写循环,能不能设置一个空层次,能够把一个循环运算的所有图形合并到那个空层 ...

例如这个RULECHECK

RULECHECK TE1 {
foreach i $M_list {
     foreach j $M_list {
          foreach k $M_list {
          SETLAYER A = ${j}_MCU INTERACT (NET AREA RATIO (M2_MCU INTERACT M2_PIN)  (${k}_MCU INTERACT (${k}_MCU INSIDE CELL TEST))  > 0)
          }
     }
     OUTLAYER M2_MCU NOT INTERACT A
}
}
例如这个RULE里面的A就是希望存在的临时图层,希望这个A能够把 j 和 k 循环体里面计算的所有图形给合集起来,在运算

楼主:
更新解决办法,在建立连接关系后,可以使用这个来进行抓取;NET AREA RATIO  [LAYER1]  OVER  [LAYER2 ]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