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AD软件进行EM分析和实时RC提取

楼主(2025-09-03):
请问有人用EAD做过EM分析和实时RC提取吗?我在走完流程之后查看结果只有R/C结果,没有EM的信息,请问是怎么回事?要是有相关的资料就更感谢了

网友:
EM需要仿真,然后保存仿真结果再用来显示

网友:
B站有视屏流程讲解,em分析需要仿真电路后才能使用

网友:
请教下,eadtechfile使用什么文件转换的呢。我用.ict和qrctechfile转的用不了报错。命令是eadModelGen XXX.ict和eadModelGen  qrctechfile都生成了eadTechFile。EM data source选择了ICT files,最后点apply报错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