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XA混仿环境问题

楼主(2025-09-03):
目前在做混仿验证,遇到以下问题:

混仿环境是以verilog作为顶层的。但是模拟模块中有部分mem,也需要用verilog模型替换,相应的模拟接口未连接到模拟顶层,还是在模拟模块内部。
1. 目前模拟和verilog顶层的vcsAD.ini已经完成。mem 模型和模拟部分的接口在vcsAD.ini文件中该如何实现,需要配置哪些命令。
有哪位大神做过,帮忙举例说明下(mem接口:CLK,ADDR,CE,ME,D,Q)
如果不行,是否只能把模拟模块中mem的接口也连接到模拟顶层,避免再出现模拟包裹数字的情况,才可以上述目的的混仿

网友A:
使用use_verilog 可以将spice电路的单元替换为Verilog数字行为模型。
use_verilog -module memory.
然后a2d, d2a定义好数模信号间的转换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use_verilog 可以将spice电路的单元替换为Verilog数字行为模型。
use_verilog -module memory.
然后a2 ...

好的

那再问下,用a2d,d2a定义mem接口转换电压时,是不是也按照数字的层次定义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那再问下,用a2d,d2a定义mem接口转换电压时,是不是也按照数字的层次定义即可

是的,按照例化的层级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