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寻求帮助,用DMA往自己的IP传送数据一直接收不到中断

楼主(2025-09-03):
背景:目前只是想实现一个简单系统,在vivado block design里我通过DMA把DDR数据搬移到IP上,等IP计算完之后数据会由DMA放回DDR。IP是一个图像处理IP,光raw图就很大而且要同时输入才能解析所以用8个axi_stream传输,其余输入是计算时所需的辅助文件,以及一个可配置高斯滤波的接口,用axilite实现。然后这个IP有6输出。

附件里有block design的图以及SDK的代码。目前在PS端一直没有进入处理中断的函数里,所以IP一直没收到信号。不知道我的block design这样设计对不对然后PS端的代码是否有不合理的地方?导致一直接收不到IP返回的中断

VIVADO的block design

VIVADO的block design

网友A:
跑仿真看波形:
1、先查软件
    1.1、中断使能开了吗?
    1.2、dma使能开了吗?
    1.3、dma地址配置正确吗?头文件对吗?
    1.4、cpu有没有跑起来执行指令?没有的话是不是由于启动模式的原因导致程序起始地址错了?跑起来之后有没有访问目标IP?
    1.5、对应IP的时钟开了吗?复位信号是否释放?
2、硬件
    2.1、接收raw数据的IP发出dma请求了吗?没发出的原因?发出了,数量够吗?
    2.2、处理IP接受到了吗?处理完成了吗?完成之后向DMA发送请求了吗?
    2.3、两个IP以及dma的中断标志位起来了吗?没起来的原因?起来之后CPU收到了吗?
    2.4、是不是dma来不及搬运导致数据丢失?
我都是这样查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排查过,对我来说这个排查流程基本都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仿真看波形:
1、先查软件
    1.1、中断使能开了吗?

十分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