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模BUCK的输出过冲原因?

楼主(2025-09-03):
电压模BUCK从pwm跳变到psm模式时,过充非常大(差不多30%vout)的原因??及改善方法?

网友A:
这个不是环路问题,就是重载转轻载的时候,有OVERSHOOT, 只能用OVP或者检测到OVERSHOOT就加假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环路问题,就是重载转轻载的时候,有OVERSHOOT, 只能用OVP或者检测到OVERSHOOT就加假负载 ...

好的好的,谢谢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