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办法可以直接计算出一个信号线的所有电阻吗

楼主(2025-09-04):
有办法可以直接计算出一个信号线的所有电阻吗

网友:
ic231的EAD工具可以了解下

网友:
或者用calibre perc跑p2p,或者r3d跑p2p,工具办法不少,但在版图编辑界面直接算出来,得你自己结合工艺弄个小工具出来才能实现,不然就是EAD,不过也得配置techfile

网友:
单根线的话可以按方块电阻算,网格线的话建议后仿参赛查看,计算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