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相位误差和增益误差仿真求教学

楼主(2025-09-04):
最近尝试了一个矢量合成模块,涉及到相位误差和增益误差的仿真,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能否教学一下基础的误差仿真?

楼主:
求简单的讲解即可

网友A:
不懂这个模块。但是电路原理和仿真是比较简单的。N和P接差分对共用电流源,那它们的电流gm*vin是相减的;I和Q共接一个电阻串看,那它们的电流gm*vin是相加的。最后的OUTP-OUTN=((IP-IN)+(QP-QN))*gmr。 假设I和Q都是90°,那输出就是45°加上rc和运放的相移。  ac/tran仿真就是输入给正弦波,输出除以输入就是增益,不同频率和幅度增益不一样。相位也是类似的。误差应该主要是频率和匹配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这个模块。但是电路原理和仿真是比较简单的。N和P接差分对共用电流源,那它们的电流gm*vin是相减的;I ...

感谢回答,原理倒是知道一些,我就是这个仿真没有弄过,好像使用hb来怎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