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匹配网络里扼流圈上的电压波动很大,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25-09-04):
2.44GHz的TX模块,VDDPA是1.8V,但是有200mV的震荡,改L1感觉作用不是很大,目前没有思路了,恳请大佬指点

网友A:
请问这里说VDDPA有200mV的振荡,一般不是改大L1,或者VCCPA这里加电容吗?
另外请问Output Power Control这里的管子,看起来和别的地方的管子不一样,是高压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里说VDDPA有200mV的振荡,一般不是改大L1,或者VCCPA这里加电容吗?
另外请问Output Power Control这 ...

我扫描过L1,增大也没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扫描过L1,增大也没什么变化,

加大decap电容试试呢,不要只改Chocke IND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