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文件

楼主(2025-09-04):
怎么将lef文件中PIN后面的这些名字提取出来,做成一个pin list的文件,有这个脚本或者命令吗?

网友A:
grep -iE '^pin' xxx.txt | awk '{print $2}'
xxx.txt是你的文件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grep -iE '^pin' xxx.txt | awk '{print $2}'
xxx.txt是你的文件名

这样是正常的吗?已经在这里停了快十分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rep -iE '^pin' xxx.txt | awk '{print $2}'
xxx.txt是你的文件名

等了快十分钟了,一直卡在这个界面了,这是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了快十分钟了,一直卡在这个界面了,这是正常吗?

iE和‘’之间有空格,还有这两个命令是一起输入,不能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iE和‘’之间有空格,还有这两个命令是一起输入,不能分开

我又去试了下还是没啥反应呀,目录下也没有生成什么文件,终端窗口也没有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去试了下还是没啥反应呀,目录下也没有生成什么文件,终端窗口也没有显示
...

这句话的意思是打印以pin这个关键字开头的行然后打印pin名的,你是不是这一行还有什么东西,截图没截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的意思是打印以pin这个关键字开头的行然后打印pin名的,你是不是这一行还有什么东西,截图没截全吗 ...

啥都没有了只有这个命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都没有了只有这个命令

这行命令首先是筛选以pin这个关键字开头的行,然后awk开头的语句是打印这些包含关键字开头的行的第二列也就是你需要的pin名,我这边简单试了一下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自己研究调试调试,还有你这是个文本文档吗,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不行了

网友:
可以试一试 sed -n '/pin/p' xxx.lef  > 1 或者 cat xxx.lef | grep pin >1

网友:
类似的命令一大堆,百度都可以找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