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温度传感器的一个小小疑问

楼主(2025-09-04):
图1中描述说ADC也可以输出X,X是VBE和ΔVBE的比值,ADC如何输出X呢?
有没有做过CMOS温度传感器的大哥能否给小弟指点一下

图1

图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这一篇,但是我不太明白sar是如何量化这个X的

你看看这一篇的5.4.2

网友A:
没记错的话这篇论文是用的sar+sd结构,用sar量化X整数部分,用sdm量化小数部分。文章应该写的比较详细,我去复习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这篇论文是用的sar+sd结构,用sar量化X整数部分,用sdm量化小数部分。文章应该写的比较详细,我 ...

对的,就是这一篇,但是我不太明白sar是如何量化这个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一篇的5.4.2

好嘞,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