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mmc view怎么确认最差的 ananlysis view

楼主(2025-09-04):
刚开始学习数字后端实现,在写mmmc view,感觉可以组合出各种analysis view,想问一下怎么确认setup 的最差view和hold 最差view,这样就不需要分析那么多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网上可以搜索一下“工艺角”,应该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A:
各个process foundry会有建议的signoff corner组合,跑一次timing就知道哪个最差

网友B:
小工艺下,哪个工艺角时序最差和局部电路cell类型/走线物理形式强相关,一般找不出唯一的最差工艺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process foundry会有建议的signoff corner组合,跑一次timing就知道哪个最差

有在查,是不是说找到最差的view,其他的组合就可以不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工艺下,哪个工艺角时序最差和局部电路cell类型/走线物理形式强相关,一般找不出唯一的最差工艺角。 ...

那这是需要分析所有的view 组合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在查,是不是说找到最差的view,其他的组合就可以不看了

setup也许可以只看最差的,hold不行
signoff一定要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也许可以只看最差的,hold不行
signoff一定要全看

你这里的说的signoff具体是指啥过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里的说的signoff具体是指啥过程

后端的signoff,是数据交给foundry厂生产之前,对数据进行各个方向的复检,确认达到foundry厂的交付标准。相关的检查确认统称为signo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端的signoff,是数据交给foundry厂生产之前,对数据进行各个方向的复检,确认达到foundry厂的交付标准 ...

我们现在数字后端额signoff,好像是只看了最差的几个条件,没有全部分析啊

网友D:
看fab给的文档

楼主(2025-10-15):
引用 网友D:
看fab给的文档

signoff的标准,各fab提供的详细程度不一,尤其是国内一些fab没有自己做stdcell的能力,singoff标准更别提了,所以的有的压根就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