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评估子模块性能对整体性能的影响

楼主(2025-09-05):
请问各位,在设计中如何评估子模块性能对整体性能的影响,或者说如何根据系统性能提前定义子模块的指标,以buck变换器为例,如何定义其中误差放大器所需要的增益,带宽等,PWM比较器的delay,失调等。初学者在设计中总是改一点,再带入系统中跑一跑,效率很低。有相关的文献或者资料参考吗

网友A:
评估子模块性能对整体性能的影响应该是资深工程师的活,初学者还是先从模块入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评估子模块性能对整体性能的影响应该是资深工程师的活,初学者还是先从模块入手吧 ...

因为需要自己搭一个系统,所以需要走一遍这个流程。请问前辈可以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