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ML驱动的TX,输出端为AC耦合情况,当AC耦合电容较大时会出现基线漂移的情况,两个差分端口共模点漂移问题

楼主(2025-09-05):
关于CML驱动的TX,输出端为AC耦合情况,当AC耦合电容较大时会出现基线漂移的情况,两个差分端口共模点漂移问题,如下图

分别为1nF 和100nF的耦合电容

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这个是对的啊,真实的就是这样啊,如果你仿真不想看到这个过渡态,可以设置软件计算初始态,但是对于一些自激振荡电路,这样子可能会导致不起振的假相

网友A:
在这个界面里根据自己的需要计算时域仿真的初始态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对的啊,真实的就是这样啊,如果你仿真不想看到这个过渡态,可以设置软件计算初始态,但是对于一些自 ...

Hello,我想是不是因为初始状态的共模电为VDD,耦合电容直接充满到VDD状态,那意思是说在电路未工作时,应该给设置一个固定的共模点,就不会有这个基线偏移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界面里根据自己的需要计算时域仿真的初始态就可以

意思是说我需要设置一个共模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我需要设置一个共模点?

时域仿真有一个选项叫做计算初始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域仿真有一个选项叫做计算初始态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一个初始化的电路使得开始时共模点就稳定在VCM,开始工作时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楼主:
如上两种设置,1、给耦合电容添加初始共模电压点;2、在尾电流源处设置延迟一定时间启动。

网友:
楼主你好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基线漂移呢 能够解释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