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无法正常锁频

楼主(2025-09-05):
求助!谢谢各位老师。
看我的截图可以看出,Vctrl呈现正弦波的形式,没法正常锁频。观察PFD的输入端,Fdiv和Fref,这时div的周期42.6782-37.6587 = 5.0195ns ,Fref频率 200MHz 周期5ns,所以波形是对的,应该控制电压下降,另外看了一下电荷泵的形式也很正常。但是很奇怪,为什么Vctrl是正弦波的样子始终无法锁频?是由于环路带宽的问题吗,还是相位裕度。

Vctrl呈现正弦波的形式

Vctrl呈现正弦波的形式

Vctrl下降时PFD判断正确

Vctrl下降时PFD判断正确

电路结构 使用的是1014GHz 此处用2025和3036代替,连接方式相同

电路结构 使用的是1014GHz 此处用2025和3036代替,连接方式相同

网友:
这种情况赶紧改变一下LPF看看,这个就是相位裕度不够造成的;

网友:
有系统参数的建模吗?建模还是能规避掉大问题,比如相位裕度一般建模够了电路基本也够

网友:
看起来是相位裕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