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porting问题

楼主(2025-09-05):
运行porting脚本出现错误中断,如下图所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不是map文件写的有问题?

paramTable[j]=cdfFindParamByName(instCdf param)~>value
                           j++
                        ) ;foreach

                        if( recreateInst=="Yes" then
                           instMaster=dbOpenCellViewByType(newLib newCell newView)
                           instName=inst~>name
                           instPt=inst~>xy
                           instOrient=inst~>orient
                           dbDeleteObject(inst)
                           inst=dbCreateInst(cv instMaster instName instPt instOrient)
                        else
                           leReplaceAnyInstMaster(inst newLib newCell newView)
                        ) ;if

                        j=0
                        instCdf=cdfGetInstCDF(inst)
                        foreach(param cdddr(newTable)
                           paramId=cdfFindParamByName(instCdf param)
                           if( paramId~>paramType=="string" && !stringp(paramTable[j]) then
                              paramId~>value=sprintf(nil "\"%s\"" paramTable[j]) →error  :→*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Format is '\"%s\"', argument #1 is nil"
                           else
                              paramId~>value=paramTable[j]
                           ) ;if
                           j++
                        ) ;foreach

                        foreach( prop inst~>prop
                           unless( setof(x instCdf->parameters x->name==prop~>name)
                              dbDeleteObject(prop)
                           ) ;unless
                        ) ;foreach
                     ) ;foreach
                  ) ;for

楼主:
截取了错误的一段脚本,红色字体是报错的脚本位置,绿色为ciw报错解释

网友:
既然你都

if( paramId~>paramType=="string" && !stringp(paramTable[j]) then
判断它不是string了,为什么还用%s格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