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为何"calibre"的下拉菜单显示不全?

楼主(2025-09-05):
大家好!
    如附图所示:1. 在命令行启动calibre($ calibre -gui)时,显示的图标包含DRC, LVS, PEX等选项,比较正常;
                       2. 可是,在Virtuoso的SCH中"calibre"的下拉菜单不显示DRC, PEX选项。
    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大家指点释疑,诚挚感谢!

网友:
你原理图窗口肯定没有PEX,DRC啊,你切到版图窗口再看看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感谢上文两位大哥的回复,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