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PLL中怎么实现SSC

楼主(2025-09-05):
目前做好了一个基于分频器的ADPLL,反馈支路上采用了DTC来降低TDC的所需的线性范围,这样的技术可以实现小数分频,但是假如要进行SSC的话,依旧采用传统的DSM调制分频比,TDC的线性范围这么小,根本处理不了SSC带来的相位差,大部分时间TDC输出都处于饱和状态,这导致PLL输出的频率波形远偏离了理想的三角波形式。

而如果directly 调制DCO的输入控制字,不同PVT下DCO增益变化导致这样的开环调制更加不可控制。

我尝试搜索一般基于bangbang的ADPLL怎么进行SSC,这方面的资料基本找不到,基于计数器的结构倒是有SSC的方法,不过没做过基于计数器的ADPLL。

9.9号更新:
之前的理解是片面的,传统的DSM调制分频比办法中,TDC的range不够让SSC不理想实际上是其和DLPF结合得到的增益不够导致的,换句话说,提升DLPF的比例积分增益,也就是说增大带宽也能得到扩大TDC范围的效果,使得SSC实现,不过这样的做法得到的SSC,其噪声远大于低带宽的时候!更多的其他调制办法还需要继续学习。

9.10更新:
经过一些论文搜索找到了SSC情况下,TDC输入端的相差计算方法,正比于参考时钟周期的平方,三角波ramp rate,也就是斜率吧,反比于积分通路增益KI,PD增益,DCO增益,经过验证这个公式是对的,所以最关键的点在于KI,提升了KI可以降低相差直到TDC range附近就能基本完成SSC,而KI对PLL带宽影响较小,但是为了相位裕度和damping考虑需要增加KP,这就导致了带宽的增加,经过仿真发现只增加KI是能达成SSC的。所以本质上是tracking过程的“带宽”问题,TDC的range实际上就代表了tracking过程中的“带宽”大小,或者说速度,往极限情况下考虑,如果不是注入三角波调制,而是一次相位扰动,那么PLL终将会修正这一次扰动,而tracking的速度就和单次鉴相的频率改变量相关,也就是和KI,TDC range相关(dco增益不变),那么单次扰动变为持续的三角波调制了,必须要能持续tracking,一旦TDC range不够,就会导致TDC永远无法tracking SSC。如果不改变其他参数的情况下,就必须用辅助技术帮助PLL tracking SSC,在基于bangbangPD的CDR中,为了追TX端的SSC,也就会采用辅助算法,楼主之前的结论都是片面错误的。

网友A:
在divider和vco做一个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ivider和vco做一个pi

前辈有这方面的论文可以提供吗,十分感谢

网友B:
我理解,如果做两点调制(MMD和DCO都做调制),是不是TDC输入相差是可以做到很小的?
另外Bang Bang用作SSC,是不是过于激进?线性范围过于窄

网友C:
把DTC当作fine分頻器,那么SSC控制divider number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如果做两点调制(MMD和DCO都做调制),是不是TDC输入相差是可以做到很小的?
另外Bang Bang用作SSC, ...

两点调制之前没实际操作过,需要再去学习一下看看,另外基于bangbangPD的确是有ssc操作的,nicola写过一篇文章在IEEE上能找到,但是因为是基于计数器形式的,我也没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DTC当作fine分頻器,那么SSC控制divider number就行

非常抱歉还是没有完全理解您的做法,能否更进一步说明一下原理或者有没有论文参考,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DTC当作fine分頻器,那么SSC控制divider number就行

想了一想,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去simulink验证一下range如何,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