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的3DIC Feature如何添加

楼主(2025-09-05):
版本:V-2023.12-SP4,

1. 添加3DIC-Compiler进src
2. 生成的Synopsys.dat有3DIC-Compiler Feature
3. 但是scl的log里面没有看到这个feature,并且启动3dic_shell也会因为缺少这个feature失败。
要怎么添加呢?谢谢

下附安装包:
=======================================================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3dic_vV-2023.12-SP4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9XBLM_ZgPsXv8C0EIXDyg?pwd=jca9 提取码: jca9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网友A:
你先看license服务日志,看有没有报缺失,有的话在src文件中添加并重新生成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license服务日志,看有没有报缺失,有的话在src文件中添加并重新生成license ...

log也没有报。只有3DIC报了。

楼主:
我发现STAR-RC2_ULTRA_MANAGER这个feature也会这样,lic里面加了,但是log里面不体现出来,不管是加载lic的时候还是starrc或者3dic报错的时候。

网友B:
有执行到哪一步报缺feature么? 比如起工具的时候就报,还是中间执行脚本某一个命令的时候报,还是其他。

可以把报Error的那段信息发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执行到哪一步报缺feature么? 比如起工具的时候就报,还是中间执行脚本某一个命令的时候报,还是其他。

...

3dic_shell启动报错:
==================================================================
Unable to get shell start-up license keys. Cannot invoke shell. Following license(s) must exist : 3DIC-Compiler.
Maximum memory usage for this session: 1900.27 MB
CPU usage for this session:      5 seconds (  0.00 hours)
Elapsed time for this session:     13 seconds (  0.00 hours)
Thank you for using 3DIC Compiler.
生成的lic:

===================================================
starrc_shell启动报错
====================================================
Information: License filtering is enabled. (PT-034)
Checkout of 'STAR-RC2_ULTRA_MANAGER' license failed: No such feature exists.
Feature:       STAR-RC2_ULTRA_MANAGER
License path:  27000@node01:
FlexNet Licensing error:-5,234
Fatal: STAR-RC2_ULTRA_MANAGER is not enabled. (PT-001)
====================================================
生成的lic:

网友C:
引用 楼主:
3dic_shell启动报错:
==================================================================
Unable to  ...

SCL用的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L用的哪个版本?

2025.03

网友D:
主程序有没有patch?19版本以后主程序也要patch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程序有没有patch?19版本以后主程序也要patch才行。

都用Slayer Patch过了,2025.03 scl是坛子上Patch好的那个。

网友:
我用202406的SCL可以,换个SCL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找到原因了,不能用root跑SCL。
2024.06用root跑会直接起不来;
2025.03用root跑会有部分feature丢失。

网友:
鉴定完毕,应该是软件没有patch好

网友(2025-10-24):
楼主你好 工具可以再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