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c扫描步长影响仿真结果

楼主(2025-09-05):
各位大神好 我在做bjt对温度的仿真时遇到如下的特性。

仿真环境为dc,sweep温度,步长分别为5℃和1℃,范围均为-40~125℃。
对象为两个bjt的vbe差值,两次的仿真结果从10℃开始不一致,且后续大于10℃时也不一致。

现在已经排除是testbench的影响,输入偏置电流并不受步长影响。两次的Ibias曲线完全重合。

现在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dc  sweep的扫描结果会遵循上一次的结果,你试试给一个固定的tran仿真的结果作为初始化数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