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pin时连接关系错误

楼主(2025-09-05):
在使用xl对版图打pin时,软件显示active和metal层接在了一起,导致电源地全都显示连接到了我打的“Z”线网上。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还是说PDK工艺的bug。

楼主:
图里面的管子是我打散后的,使用pdk库中的cell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waive掉就行。或者手动修改下

网友:
不用管,显示问题罢了lvs能过。你要是一定要显示正确可以q一下手动改名字。

网友:
连完线 重新刷新下XL关系就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