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emens license Server patch 请教

楼主(2025-09-06):
此贴问题已解决 故删除

网友: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SiemensE…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zkCZM3afwHBfyDUDtTTwQ  提取码:zap4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 即可获取」

网友A:
Sie 的软件用这个直接patch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e 的软件用这个直接patch一下就好了

感谢大佬,我尝试了下使用这个软件Patch,Patch过后软件可以打开了但是有些license是显示checked out的

我看了下生成的license.dat文件中没有和原来license中相同的feature,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