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减少栅电阻

楼主(2025-09-06):
拉扎维噪声一章中,提到,把栅极的两端都用金属线连接,可以使分布阻减少到原来的1/4,这里为什么是1/4 不是1/2呢,有没有大佬指教下。

网友A:
是不是相当于一根电阻变短一半又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相当于一根电阻变短一半又并联

有点道理欸 多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