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人知道在设计电路时怎么调用自己的器件模型吗?

楼主(2025-09-06):
已知在仿真时需要导入库(.l/.scs)的路径,这个库里面貌似包含了仿真器内嵌器件数学公式需要的参数。

我现在要对一个自己的verilog-a写的器件仿真,但我这个自己写的又不是内嵌在仿真器里面的,怎么实现那种画完原理图再调用库文件的形式呢?需要把这种verilog-a文件搞成仿真器内部的公式吗?

网友A:
verilog-a不是标准的吗?各家的仿真器调用va模型都应该得到相同的结果。你直接写va模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scs 文件 可以简单的 改下阈值

网友:
在Library manager里面新建一个cell view,类型选”verilog-a“,然后把你的代码粘进去,保存、编译,virtuoso帮你自动生成symbol,之后就正常地调这个symbol画电路图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log-a不是标准的吗?各家的仿真器调用va模型都应该得到相同的结果。你直接写va模型不就可以了吗 ...

你好,是这样的。但我需要像调用.lib库或.scs库那样来进行仿真,这似乎需要自己建立一个模型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s 文件 可以简单的 改下阈值

大佬您好,请问您的意思是可以将veriloga文件添加到scs文件里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是这样的。但我需要像调用.lib库或.scs库那样来进行仿真,这似乎需要自己建立一个模型库文件
...

如果你有模型网表,你就存成.scs或者.lib吧。在电路仿真的时候,include这个文件。你也可以在scs文件或者.lib文件里面 ahdlinclude va文件。这样不就通过.scs文件调用va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模型网表,你就存成.scs或者.lib吧。在电路仿真的时候,include这个文件。你也可以在scs文件或者 ...

谢谢大佬,我ahdlinclude va文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