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ECO咨询

楼主(2025-09-07):
在测试一个工具的routing结果,设计很小,但是有一些DRC在ECO中始终修不掉(尝试过一些NanoRoute的参数)。ecoRoute迭代了一轮就不再动了,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嘛

楼主:
破案了家人们,verilog用的不对,我工具转换的verilog有问题,用innovus的那份verilog就正常了,drc也都clean了

楼主:
基本上是一些short问题为主,利用率大概是70-80这样,不过这个def里面的结果和innovus routing的结果是很相似的,只是via类型和线宽可能不太一致,然后可能在pin shape内多了一些segment

#Start Detail Routing..
#start initial detail routing ...
# ECO: 0.0% of the total area was rechecked for DRC, and 100.0% required routing.
#   number of violations = 146
#
#    By Layer and Type :
#                  Notch    Short   MinStp   MinCut      Mar   Totals
#        M1            0        0        0        0        0        0
#        M2            0       12        5       30       16       63
#        M3            1       10        0        0       14       25
#        M4            0       11        0        0        5       16
#        M5            0       12        0        0        8       20
#        M6            0       11        0        0        2       13
#        M7            0        9        0        0        0        9
#        Totals        1       65        5       30       45      146
#cpu time = 00:00:01, elapsed time = 00:00:01, memory = 1350.84 (MB), peak = 1350.86 (MB)
#start 1st optimization iteration ...
#   number of violations = 146
#
#    By Layer and Type :
#                  Notch    Short   MinStp   MinCut      Mar   Totals
#        M1            0        0        0        0        0        0
#        M2            0       12        5       30       16       63
#        M3            1       10        0        0       14       25
#        M4            0       11        0        0        5       16
#        M5            0       12        0        0        8       20
#        M6            0       11        0        0        2       13
#        M7            0        9        0        0        0        9
#        Totals        1       65        5       30       45      146
#cpu time = 00:00:01, elapsed time = 00:00:01, memory = 1450.07 (MB), peak = 1455.65 (MB)

网友:
shorts exists so. your design may have operlaps or routing blockage over macros like that, debug why shorts are exist .

网友A:
if possible share shorts p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possible share shorts pic

this is a local pic after ecoRoute, but not 'Metal Sh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possible share shorts pic

I select the objs which DRC type with 'Metal Short', as shown in follow fig

网友:
和routing blockage short了吧

网友B:
看一下报short的两个东西是什么呀?确实像是block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报short的两个东西是什么呀?确实像是blockage

regular wire,不知道为啥这种修不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regular wire,不知道为啥这种修不掉

这不是同一条wir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同一条wire吗

对,就是pin和wire,报了short,而且我刚才把innovus的routing结果吃了下,发现也是这个drc,而且eco也是修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