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特卡洛仿真问题

楼主(2025-09-07):
跑出来的直方图不符合正态分布,请问大家有遇到过吗?
器件库已经替换成了mc器件,用的工艺是smic018

楼主:
仿真波形是这个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没有MC,估计还是正常的管子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没有MC,估计还是正常的管子模型

请问是需要将原理图中的管子也替换成mc的器件才可以仿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需要将原理图中的管子也替换成mc的器件才可以仿真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