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spectre仿真 input.scs加一个理想开关

楼主(2025-09-07):
之前一直是在GUI里跑仿真,setting:simulator lang=spectre
网表里有一个理想开关,加在net1和net2之间,由net_ctrl控制,我看input.scs里写出来是下面的语句格式:

W0 (net1 net2 net_ctrl 0) relay ropen=1T rclosed=1

然后现在需要把一些spice格式的网表include进来,一起跑,所以就不用GUI了,改用脚本命令的形式跑job,并且把setting改成:
simulator lang=spice

然后跑的时候一直报错,识别不了 W0 这个开关,哪位大佬知道这个要怎么改吗?

网友:
两个语法不一样,论坛里面有相关语法帖子搜下

网友:
调用analogLib 库里面switch

网友:
spice和spectre语法不一样,不兼容。
应该在网表打头继续写simulator lang=spectre
然后在include spice格式网表之前,用 simulator lang=spice声明include的网表是spice格式,这样spectre仿真器才可以正确处理

网友A:
不是在include之前改,一个文件只能在开头有simulator声明,应该在include里面,开头的地方声明simulato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include之前改,一个文件只能在开头有simulator声明,应该在include里面,开头的地方声明simulator ...

你是对的。

不过其实按spectre官方文档的说法,include进来的文件,只要文件名后缀不是 .scs,就会默认按spice格式处理,所以第一行其实理论上可以不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对的。

不过其实按spectre官方文档的说法,include进来的文件,只要文件名后缀不是 .scs,就会默认 ...

是的,可以不写,写就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