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响应分析

楼主(2025-09-07):
FVF结构的capless,看了很多原理介绍,都是认为ILoad的变化是瞬间完成的,我在仿真的时候ILoad的rise/fall时间是100n,这个对瞬态响应有影响吗?该怎么分析?

尝试改了rise/fall的时间,发现下冲的这一段的时间是不变的,这一段主要和什么有关系呢?

以及仿真的时候,rise/fall的时间该怎么确定?

网友:
看应用场景吧

网友A:
一般是100n到1u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100n到1u把

请教一下,我是用100n仿真的,这个下冲该怎么理解,我尝试改了rise的时间,拉长到1u,这个下冲的时间也几乎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