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timing报告无法看出保持时间违例吗

楼主(2025-09-07):
我知道有说synopsys dc work shop在这个地方no hold,但其他地方就完全没出现hold的报告了

网友:
一般默认是setup violation吧,加个选项-delay_type min出来的report应该就是hold violation了

网友:
时钟都是理想的,hold没意义

网友:
前端现在还没有clock cone, 报的Hold violation意义不大,后端的PR阶段会修这些hold

网友:
没必要看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回复。感觉和FPGA有点像,主要看建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