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给GPIO做的capless的LDO

楼主(2025-09-08):
最近在给IO做供电的LDO,IO的频率100MHz,发现采用NMOS的source floower和FVF的两种LDO对于IO翻转的undershoot和overshoot几乎一样,基本上都是靠负载的电容在抗。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如果是常规PMOS功率管效果如何呢?

网友B:
目前的效果怎么样,目标是什么?需要解决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常规PMOS功率管效果如何呢?

常规的PMOS没有NMOS的undershoot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的效果怎么样,目标是什么?需要解决什么。

目前是外部挂了100pF电容,电压变化10%,目标就是想减少电容到50pF或者更低还能在10%的变化范围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外部挂了100pF电容,电压变化10%,目标就是想减少电容到50pF或者更低还能在10%的变化范围内
...

不知道目前的shoot是哪方面占主导
可以看下这本书Fully-Integrated Low-Dropout Regulators

可以试试replica nmos source follower
decap可以试试从单纯的C改成C-R-C,即pi型滤波器的结构,看看效果

网友:
如果把带宽做大点呢会有改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