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导出gds怎么缩小

楼主(2025-09-08):
导出gds时怎么设置可以将版图缩小到原来的90%,然后怎么设置将gds再放大111%导入成版图库?多谢大神指导,谢谢。candence 61

网友A:
calibredrv打开gds,然后file菜单里选scale设置,再save一下gds就OK了。

网友:
导入导出界面的 more option 多看看

网友:
我一般用华大九天skipper操作gds,可以导出缩放尺寸gds,save as选项里面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drv打开gds,然后file菜单里选scale设置,再save一下gds就OK了。

非常感谢大神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