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哥帮我看看怎么个事啊

楼主(2025-09-08):
在网上看chris的课程时上面有讲到gmId设计方法,其中使用.ocn脚本画出不同L下的ft vs gmId 等曲线簇,但是我使用的是IC617,在smic18工艺下,得不到曲线簇,ocn脚本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 “~/gmid.ocn”

卧槽,感谢老哥,太感谢了

网友B:
请问脚本从哪下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脚本从哪下载的呢?

脚本打开parametric analysis保存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本打开parametric analysis保存就行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