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out 端口在穿过module时如何定义?

楼主(2025-09-08):
求助~

有个inout A信号,需要穿过module,如下图所示:

A和B都是inout,中间没有做任何逻辑,单纯就是信号从module中穿过。

并且没有 表征输入/输入的选择信号,只有单独一根inout信号。

这种在 Verilog 中如何定义?

网友A:
图?其实另一端也定义成inout就好了

楼主(2025-10-30):
引用 网友A:
图?其实另一端也定义成inout就好了

换成 RTL 描述就是:

module DUT(
inout A,
inout B
);

// 当A作为输出时:
assign A = B;
// 当B作为输出时:
assign B = A;

endmodule

但这样肯定是通不过语法检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 RTL 描述就是:

tran(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