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输入对管的体电位接源端和不接源端的区别是啥

楼主(2025-09-08):
运放输入对管的体电位接源端和不接源端的区别是啥,比如p输入对管的体接源和接vcc对整个运放有啥影响,不明白为啥有的电路里接vcc有的接源

网友:
输入管的vth不同

网友:
PMOS衬底接电源或者S都可以,只是Vth不一样。nmos衬底不可以接S,版图上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