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ga做adc的buffer

楼主(2025-09-08):
想做一个pga作为adc的buffer,输入信号2.5V的阶跃,输出想要在50ns内稳定到250uV以内,目前看摆率和带宽应该都是足够的,但是输出总是有些波动,导致在稳定时间内达不到精度要求,有没有大哥做过指导一下呢,或者给点资料学习一下,万分感谢,目前用的结构就是电阻反馈的那种跨阻放大器pga结构!!

网友:
听你描述是相位裕度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