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估算一下tran仿真下LDO的上冲电压呢

楼主(2025-09-08):
今天面试官对我的tran仿真结果有些异议,他问了我一些数据

输出级FVF的GBW约为5MHz。负载电流跳变是从20mA到100uA,下降沿是100ns,仿真时候的负载电容是20pF,他通过这几个数据估算了一下上冲

请问一下怎么估算??

网友A:
粗略算了一下,你这个确实不太合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粗略算了一下,你这个确实不太合理

请问这是什么资料,方便分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略算了一下,你这个确实不太合理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略算了一下,你这个确实不太合理

您给的这个计算我也看过,也很疑惑,现在就是仿真和理论估算对不上

网友:
没什么不合理的,都是根据ldo 结构case by cas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略算了一下,你这个确实不太合理

而且您提供的这个资料里面的分析,是认为iLoad瞬间阶跃上去的吧?

仿真的时候iLoad是设置了一个上升沿
我理解的是iLoad以一定速率在上升,功率管栅极以一定压摆率在下降使得功率管中的电流追赶iLoad的变化,直到相等,Vout下降到最低

这样有“追赶”的情况不知道该怎么估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您提供的这个资料里面的分析,是认为iLoad瞬间阶跃上去的吧?

仿真的时候iLoad是设置了一个上升沿

fvf应该有快环慢环的吧?你仿真时候这个5M的GBW是不是看EA那块的带宽?虽然一般计算跟仿真有差距但是差距不会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vf应该有快环慢环的吧?你仿真时候这个5M的GBW是不是看EA那块的带宽?虽然一般计算跟仿真有差距但是差距 ...

我的结构是这样的,FVF就单独一个输出级,没和EA接在一起,前面EA提供一个VREF给源随器。

5M的GBW是单单这个输出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什么资料,方便分享吗

KAIST的一份lecture

网友C:
巧了 博主,最近做的这个vref buffer和你结构一样,你的恢复时间满足spec吗?多少ns。重载切轻载的时候,恢复有点慢,我这边要求50ns恢复,你的功耗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巧了 博主,最近做的这个vref buffer和你结构一样,你的恢复时间满足spec吗?多少ns。重载切轻载的时候,恢 ...

50n要求有点高,我这个500n,50n得猛猛加电流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n要求有点高,我这个500n,50n得猛猛加电流吧

我加电流  好像不是很明显,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加电流  好像不是很明显,哎

这种也得加点辅助结构吧,单靠加电流可能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