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trong-Arm比较器电位无法归零的问题

楼主(2025-09-09):
如图所示,我的比较器在时钟上升沿比较的过程中,所有节点,电压变化如图,存在电压的下降过程,但所有电压下降都到1V就停止了(电源1.8).我把节点的电流plot出来了,从上到下:尾管电流、输入管电流、第二级N管电流、以及预充电管电流。我有两个疑问:(1)为什么尾管电流和预充电管在时钟上升沿会出现瞬态的大负电流(2)为什么电压拉不到0V

网友:
M4 and M7 bulk connected to AVDD, reconnect to AVSS

网友:
latch的N管衬底接错了,漏电导致的

网友:
你M4和M7这两个NMOS管子的bulk接到AVDD了,实际上应该接VSS的,你修改这个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