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窗口上面以及任务栏不显示项目名称

楼主(2025-09-09):
不知道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在打开电路项目之后,任务栏以及窗口最上面不显示项目名,就很难找到我想打开的项目,有大佬能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A:
Cdsenv Editor里面搜索windowNameFormat。。。然后添加Type——string。。。value——%a %m: %l %c %v  %x

试试能好吗?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env Editor里面搜索windowNameFormat。。。然后添加Type——string。。。value——%a %m: %l %c %v  %x
...

没找到你说的这个地方有详细一点的操作吗?我属于linux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env Editor里面搜索windowNameFormat。。。然后添加Type——string。。。value——%a %m: %l %c %v  %x
...

我把这一串代码手敲到.cdsinit里面了,但是没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这一串代码手敲到.cdsinit里面了,但是没作用

这是cdsenv文件里的
具体操作

virtuoso的CIW窗口,,options下拉菜单,,cdsenv editor

在这里搜索这个变量windowNameFormat

然后变量类型是string(这个应该默认是的),,值给到       %a %m: %l %c %v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