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的power连接问题

楼主(2025-09-09):
求助各位大神,目前使用的是icc2,现有一个macro,我已经将该macro依次通过create_pg_ring_pattern、set_pg_strategy、compiler_pg命令画了一对环绕macro的power ring,为VDDH VSS。然后我通过脚本create_pg_macro_conn_pattern XXX -pin_conn_type scattered_pin -layers {A3 AT}

set_pg_strategy XXX_1  -macros XXX/XXX  -pattern {{pattern:XXX} {nets: {VDDH VSS}}}
compile_pg -strategies {XXX_1}

发现该macro的所有的power pin并没有连接到ring上,大概有20个power pin,只接了一个VDDH,请问原因是什么?我使用ICC的话命令preroue_instance可以直接自动连接所有的epower pin

网友A:
如果tech file里面没有via定义,那即使ignore_drc也找不到via吧;没有定义via rule应该是会用默认的via rule

compile_pg后看一下check_pg_drc -ignore_std_cells有没有问题

楼主:
顶一下 急问!!

网友A:
没有报warning吗?确认一下layer是{A3 AT}还是{AT A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报warning吗?确认一下layer是{A3 AT}还是{AT A3}

大佬您好,warning只报了strategy via rule is not defined.add appropriate via rule to get expected results and avoid runtime penalties(PGR-095).  我将A3 AT换为AT A3时一个pin都不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报warning吗?确认一下layer是{A3 AT}还是{AT A3}

我在compile_pg 后面加了ignore_drc就自动连上去了,请问via的rule是必须定义的吗

网友:
是不是tech lef吃的不对,所以里面没有via定义

网友:
compile_pg -strategies {XXX_1} -show_phantom,然后在view菜单下error browser查看一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tech file里面没有via定义,那即使ignore_drc也找不到via吧;没有定义via rule应该是会用默认的via rul ...

谢谢大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当工具自动连接macro的pin和ring时,由于内部有些pin是不规则的(我不知道我描述的清不清楚),比如macro的某个横向的pin,内部看是一个“Z”的形状,这就出现了这个pin横向连接右边的ring的同时,它的"Z"的前半段在纵向连接了底部的ring。macro是不允许在内部穿过线的,我有什么办法去避免这个现象吗,我加了routing guide或者blockage都不起作用。或者简单点说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工具不要画穿过macro内部的power 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