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佬在时钟路径上,时钟从MUX的S端到Z端是否正确?

楼主(2025-09-09):
如图,这路径从MUX的S端到Z端工具也会检查吗?我理解的S端作为选择端,信号到达S端应该会停下来,不会穿过S端。

网友A:
那你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理解错了

所以时钟路径上,也是会有S端到Z端的检查吗

网友B:
会啊,s端也会有信号过来,就会有path delay,也就会影响Z端信号送出去的时间,所以就要检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时钟路径上,也是会有S端到Z端的检查吗

要不你详细说一下你的理解吧,不然我不知道你钻到哪条胡同里面。

它只是组合逻辑门的一个输入而已,选择器功能上是可以用与或非门替代的,那如果STA吃的是netlist而不是RTL的话,遇到AOI搭的选择器怎么知道它是不是选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详细说一下你的理解吧,不然我不知道你钻到哪条胡同里面。

我去看一下MUX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啊,s端也会有信号过来,就会有path delay,也就会影响Z端信号送出去的时间,所以就要检查 ...

前面我有看到过一个说S->Z ->reg/D的情况,还没找到有S->Z->reg/CP的情况

网友C:
时钟穿过S-Z到reg CP 一般是不正常的, 如果时钟展开走这样的path,大概率是mux后面定了generate clk,工具自动识别从S端前面某个寄存器穿过来了。处理的方法一种可以把时钟在前面某个寄存器的Q端stop住,另外一种方法可以把generate clk 定义的时候增加-combo option(如果这个generate clk不是寄存器分频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钟穿过S-Z到reg CP 一般是不正常的, 如果时钟展开走这样的path,大概率是mux后面定了generate clk,工具 ...

好的谢谢,从电路上看,在genarate clk前面有一个触发器,有个数字人员说那个不是分频的触发器(另一个说是),genarate clk用的不是-conbiantional 是-div,可能是工具把g clk前面的所有触发器都认成了分频触发器。

网友D:
为何时钟会传到mux 的Sel 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从电路上看,在genarate clk前面有一个触发器,有个数字人员说那个不是分频的触发器(另一个说 ...

如果是用的-div定义的时钟,说明确实是分频时钟;但到mux S端的寄存器从经验上看应该不是分频的触发器,真正分频的触发器会走到mux的I0/I1端;所以处理的方法一种是可以在那个非分频触发器的Q端把所有的时钟都stop掉,或者改变这个时钟的定义点,定义到mux前面去。就不会有问题了,否则时序分析计算的时候时钟路径走的不对,是错误的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时钟会传到mux 的Sel 上?

网表里是这么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表里是这么传的

正常来说sel 不应该是接个时钟信号,是不是上面误传clock ,如果确认Sel 不是受到这个时钟控制 ,我理解把这个sel 的clock 停掉不分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