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锁相环PLL

楼主(2025-09-09):
cppll仿真时,发现vtune在锁定之后中间的部分有一个几十mv的波动,最高有60mv,这是有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困扰小弟许久,恳请好心人解惑。。

网友A:
相位裕度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裕度够吗

不知道。。。请问要怎么仿真查看一下相位裕度,stb可以吗

网友B:
是周期性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请问要怎么仿真查看一下相位裕度,stb可以吗

用pll的小信号环路参数算,你的pll设计之前。环路相关参数没考虑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周期性的吗

不是周期性的,一开始也有怀疑,然后我把时间拉长,发现就这个点出现了,有点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ll的小信号环路参数算,你的pll设计之前。环路相关参数没考虑过吗

这个电路是按照之前某个前辈设计的电路基础上改的,换了工艺,我们私下拿来学习用,不是很清楚。。。抱歉,刚看到你的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ll的小信号环路参数算,你的pll设计之前。环路相关参数没考虑过吗

不过这个峰不是周期出现的,只出现一次,应该可以认为是在7u以后锁定把

网友D:
看看UP,DN在这里有没有突然的调整,仿真时间拉长,如果不再出现也没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UP,DN在这里有没有突然的调整,仿真时间拉长,如果不再出现也没什么

后面没出现了的

网友E:
PLL的behavior很好,应该和pll锁定的相关逻辑控制电路有关,比如快速锁定以后改变电流,或者环路参数。
PLL本身的环路是很好的,检查一下对应的快速锁定,或者lock detector方面的电路

网友F:
好歹也看看其他节点的波形,进行分析一下吧。不然就靠一张图,其他全靠猜了

网友G:
If everything looks fine on your side, it might be an issue with the simulation tool.

网友H(2025-10-09):
一个可能是是AFC起作用,VCO 离散的cap bank跳了一个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可能是是AFC起作用,VCO 离散的cap bank跳了一个code

感谢回复!
我这个是没加AFC模块的仿真结果

网友:
就像12楼说的,一级一级往前检查CP前的电路,那个电路发生抖动了。divider可能性最大,重点检查

楼主(2025-11-26):
引用 网友G:
If everything looks fine on your side, it might be an issue with the simulation to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L的behavior很好,应该和pll锁定的相关逻辑控制电路有关,比如快速锁定以后改变电流,或者环路参数。
PLL ...

好的 谢谢猴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歹也看看其他节点的波形,进行分析一下吧。不然就靠一张图,其他全靠猜了 ...

好的 谢谢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