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出来的电感仿真值和理想设置的差不多,但是带入到电路中进行前仿差别很大

楼主(2025-09-09):
testbench应该没有问题

画的电感

画的电感

理想器件

理想器件

电感仿真结果

电感仿真结果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

网友A:
你理想电感带上Q再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想电感带上Q再去看看

我理想电感带q了,设置了阻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想电感带q了,设置了阻值

看看你仿真结果差别多大,图片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仿真结果差别多大,图片放一下

理想

理想

画的电感

画的电感

理想

理想

画的电感

画的电感
我主要就看了s11

网友B:
理想balun极性对了吗?把k加个负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想balun极性对了吗?把k加个负号试试?

应该是对的,今天下午看过了应该是寄生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