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softchk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5-09-09):
net496是什么?高亮显示之后把整个版图都包括进来了,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纯新手画的反相器版图,不知道对不对,先进行的LVS验证

网友:
Mark 没有设置好。
connectivity-->nets-->Mark
via layers 只保留via跟金属层的。

网友:
netXXX的XXX是一个随机编号,在XL情况下对应到Schematic的对应一根同名字net,与这个报错关系不大,softcheck是软连接的意思就是一些没有被metal连接的同等电位的相同电位点。
可以说你的Power、Ground漏接或者没有接全导致的,你把对应的点通过metal,或者net name接上就好了

网友:
反相器是N、P管子的结构,N管的衬底是接地,P管的衬底是接电源的,目前的版图是N管衬底,P管的衬底NWELL需要框在一起

网友:
反相器是N、P管子的结构,N管的衬底是接地,P管的衬底是接电源的,并且NW连在一起。上图N、P管的衬底都给成电源了。

网友:
把nmos 的net496 接到v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