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 timebased 功耗

楼主(2025-09-09):
想请问 一下这种动态功耗一般在100-200mw 但是突然有0.1ns左右冲上1-2w

网友A:
是不是在时钟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时钟沿?

在时钟沿会有700-800mw左右,在数据沿会有1-2w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时钟沿会有700-800mw左右,在数据沿会有1-2w

这个数据变化时,时钟也在翻转吧?按理来说0.1ns没关系,因为电流是时间的积分,尖峰高,但时间短,没关系

楼主:
感谢,模拟那边仿了一下电源 确实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