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一下S家2023系列版本软件license的工具是用哪个?

楼主(2025-09-09):
请指点一下S家V-2023.12系列版本软件license的工具是用哪个来计算的?
坛子里面已经找了一整天,尝试了各位提到的大部分工具,但license似乎一直跑不起来。
虽然不算初小白,但也基本属于不太懂的。
前面一直用的2018版本的,现在要用2023版的,发现算license和以前老版本还是差异蛮大的。

除了软件大部分是v-2023.12-SP3版本外,scl试了2023.03和2023.09。也用了

SynopsysMonoSlayer等打了补丁。用了$家破戒.zip的keygen包,也用了TerraWillySynopsys License Generator(src文件还是用的$家破戒.zip里面的
系统是centos7.9 eda版本。
所以来请教请教各位,给指点一下,谢谢!!

同时:也请教一些看帖的疑问:
  • 大佬们提供的SCL crack版本:例如SCL2023.03 cracked文件,这个是指相对于原始SCL软件,已经经过了破解,那和部分帖子里提到的安装完成SCL后(应该是指原版SCL)也要进行

    SynopsysMonoSlayer、pubkey_verify、synopsys_checksum三连击打补丁,有什么区别?是否直接安装cracked后的版本就无需再次打补丁了?(这里还有个细节会有歧义,如果无需打补丁是指光这个SCL不用再打补丁,还是其他S家软件都不用打补丁了?)也看到有人问,使用cracked的SCL是不是就不需要计算license了?(这个估计不太可能)
  • SynopsysMonoSlayer、pubkey_verify、synopsys_checksum打补丁,是否是互补的?还是重复的,选择其中1个或者2个跑一遍就可以?
  • 1patch的有效性是不是截止到S家2019版本为止?后续2020起的版本都需要使用第2条里面提到的工具开始优化?
  • 也看到有网友说S家的软件从2024版(W版)开始,对于操作系统的要求是rhel8(centos8)起步了,7.9开始不适配了?

license的log文件内容如下:
刚启动时:(因为中间的feature篇幅太多,我删掉了大部分)

8:31:17 (lmgrd) -----------------------------------------------
8:31:17 (lmgrd)   Please Note:
8:31:17 (lmgrd)
8:31:17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8:31:17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8:31:17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8:31:17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Flexera's
8:31:17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8:31:17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8:31:17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8:31:17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8:31:17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8:31:17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8:31:17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8:31:17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8:31:17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8:31:17 (lmgrd)   and UNIX.
8:31:17 (lmgrd)
8:31:17 (lmgrd) -----------------------------------------------
8:31:17 (lmgrd)
8:31:17 (lmgrd)
8:31:17 (lmgrd) Server's System Date and Time: Wed Sep 10 2025 08:31:17 CST
8:31:17 (lmgrd) SLOG: Summary LOG statistics is enabled.
8:31:17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8:31:17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8:31:17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8:31:22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1.19.1.0 build 285581 x64_lsb) started on hjcrd1.161 (linux) (9/10/2025)
8:31:22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22 Flexera. All Rights Reserved.
8:31:22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flexerasoftware.com
8:31:22 (lmgrd) License file(s): /opt/tools/licenses/synopsys_license_v2023_20250909.dat
8:31:22 (lmgrd) lmgrd tcp-port 27080
8:31:22 (lmgrd) (@lmgrd-SLOG@) ===============================================
8:31:22 (lmgrd) (@lmgrd-SLOG@) === LMGRD ===
8:31:22 (lmgrd) (@lmgrd-SLOG@) Start-Date: Wed Sep 10 2025 08:31:22 CST
8:31:22 (lmgrd) (@lmgrd-SLOG@) PID: 45233
8:31:22 (lmgrd) (@lmgrd-SLOG@) LMGRD Version: v11.19.1.0 build 285581 x64_lsb ( build 285581 (ipv6))
8:31:22 (lmgrd) (@lmgrd-SLOG@)
8:31:22 (lmgrd) (@lmgrd-SLOG@) === Network Info ===
8:31:22 (lmgrd) (@lmgrd-SLOG@) Listening port: 27080
8:31:22 (lmgrd) (@lmgrd-SLOG@)
8:31:22 (lmgrd) (@lmgrd-SLOG@) === Startup Info ===
8:31:22 (lmgrd) (@lmgrd-SLOG@) Server Configuration: Single Server
8:31:22 (lmgrd) (@lmgrd-SLOG@) Command-line options used at LS startup: -c /opt/tools/licenses/synopsys_license_v2023_20250909.dat -l /opt/tools/licenses/run_synopsys_license_info.log
8:31:22 (lmgrd) (@lmgrd-SLOG@) License file(s) used:  /opt/tools/licenses/synopsys_license_v2023_20250909.dat
8:31:22 (lmgrd) (@lmgrd-SLOG@) ===============================================
8:31:22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8:31:22 (lmgrd) Started snpslmd (internet tcp_port 60682 pid 45247)
8:31:22 (snpslm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1.19.1.0 build 285581 x64_lsb
8:31:24 (snpslmd) Feature SSS superseded by SSS
09/10/2025 08:31:26 (snpslmd) INFO: Pooling on VENDOR_STRING is Disabled (to enable, set SCL_POOL_VS=1)
09/10/2025 08:31:26 (snpslmd) Synopsys Corporate Licensing (SCL) Release: version SCL_2023.03
8:31:28 (snpslmd) Feature SSS superseded by SSS
8:31:32 (snpslmd) Feature SSS superseded by SSS
09/10/2025 08:31:34 (snpslmd) INFO: License sanity check enabled (3600)
09/10/2025 08:31:34 (snpslmd) INFO: File descriptor limit (soft, hard) for snpslmd: 1024, 4096
09/10/2025 08:31:34 (snpslmd) INFO: TCP - tcp_keepalive_time - 7200 | tcp_keepalive_intvl - 75 | tcp_keepalive_probes - 9 | tcp_fin_timeout - 60 | net.ipv4.tcp_max_syn_backlog=2048 | net.core.somaxconn=128

09/10/2025 08:31:34 (snpslmd) INFO: Cloud detection enabled. 1
8:31:34 (snpslmd) SLOG: Summary LOG statistics is enabled.
8:31:34 (snpslmd) SLOG: FNPLS-INTERNAL-CKPT1
8:31:34 (snpslmd) SLOG: VM Status: 0
8:31:34 (snpslmd) SLOG: FNPLS-INTERNAL-CKPT5
8:31:34 (snpslmd) SLOG: TPM Status: 0
8:31:34 (snpslmd) SLOG: FNPLS-INTERNAL-CKPT6
8:31:48 (snpslmd) Server started on abc.100 for:    SSS
8:31:48 (snpslmd) 100G_BFM    100G_CHK    100G_MON
8:31:48 (snpslmd) 10G_BFM        10G_CHK        10G_MON
8:31:48 (snpslmd) 3D        3des        3dsaa
...............................................................................
..............................删除部分.........................................
...............................................................................
8:37:35 (snpslmd) zip_XGmacXtor    zip_XLGmacXtor    zip_ZS4XtorMemBaseLib
8:37:35 (snpslmd) zoix_compile    zoix_model_manufacturing zoix_model_safety
8:37:35 (snpslmd) zoix_model_verification zoix_sim_fault    zoix_sim_fmaster
8:37:35 (snpslmd) zoix_sim_master zoix_standard_fault_file zs_Compil
8:37:35 (snpslmd) zs_Emi3        zs_Emi3Runtime    zs_FastSynthesis
8:37:35 (snpslmd) zs_HW_ZS3    zs_HW_ZS4    zs_module_count_ZS3
8:37:35 (snpslmd) zs_module_count_ZS4 zs_PostRunDebug zs_Server
8:37:35 (snpslmd)
8:37:35 (snpslmd)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TE_CATS
8:37:35 (snpslmd)
8:37:35 (snpslm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8:37:35 (lmgrd) snpslmd using TCP-port 55107
8:37:35 (snpslmd) Serving features for the following vendor names:
snpslmd  ACAD  adalmd  anagram  arcd  atrenta  avantd  CADABRA  chrysalisd  cowared  doradod  EPIC  eved  extremed  fishtail  hscd  innologd  ISE-TCADd  knights  magma  metasoftd  mwflexd  nassd  nsysnvs  numeritchd  pdld  perflmd  riod  saber_dmn  sandwork  sclmgrd  sigmacd  SIINT  simple  snpsOEM1  snslmgrd  ssilmd  synforad  synopsysd  synplctyd  targetld  TAVEREN  TE_CATS  tmald  vastlmd  vcsd  wlld
09/10/2025 08:37:40 (snpslmd) ------------------------------------------------------------------
09/10/2025 08:37:40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09/10/2025 08:37:40 (snpslmd) The SSS features are garbled.
09/10/2025 08:37:41 (snpslmd)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feature line) have been excluded.
09/10/2025 08:37:41 (snpslmd) ------------------------------------------------------------------
8:37:44 (lmgrd) snpslmd exited with status 0 signal = 17
8:37:44 (lmgrd) Please correct problem and restart daemons

网友A:
你得把错误贴出来,大家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把错误贴出来,大家才能帮到你

okok,已补充相关信息,谢谢

网友:
lmreread -c license.dat

楼主:
谢谢所有给建议的朋友。
目前原始问题应该已经解决。
问题出在可能是测试次数过多的原因,导致系统缓存文件没有及时删除,导致新license守护进程新建冲突,解决办法是手动删除/var/tmp下所有内容,并重启系统。
另外:悬赏部分中的看帖疑问仍然有效,也欢迎大家指点,多谢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所有给建议的朋友。
目前原始问题应该已经解决。
问题出在可能是测试次数过多的原因,导致系统缓存文件 ...

09/10/2025 08:37:40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09/10/2025 08:37:40 (snpslmd) The SSS features are garbled.
09/10/2025 08:37:41 (snpslmd)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feature line) have been excluded.

这段报错你清除缓存就能解决掉吗,我之前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最后我换了一个别人的license,改了mac,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9/10/2025 08:37:40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09/10/2025 08:37:40 (s ...

是的。该问题已经不出现了
“CVD License file has been Tampered.So no.of license Restricted to Original count” 这个问题还在,貌似不影响软件打开

楼主:
排除法再测试记录一下:

1、SCL2024.6版本,重新安装,用SynopsysMonoSlayer打补丁(显示全FN...),不用压缩包里的自带patch文件snpslmd覆盖。重新运行lmgrd,license可以起来,测试wv可以打开(wv也只打了SynopsysMonoSlayer补丁)

2、随记:kill进程尽量用原始kill,不带-9,以免强杀不带子进程,而有死进程产生

3、相较于以前的老版本,目前的S家用普通用户起lmgrd,别用root起,否则可能会报“(snpslmd) Synopsys Licensing Server is restricted to run in this zone. ”问题。所以开机rc.local什么自启动的方式要修正一下,放在用户端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该问题已经不出现了
“CVD License file has been Tampered.So no.of license Restricted to Origi ...

问一下你license这一行是
SIGN="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EEEE FFFF 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还是用generator生成的非规律的代码,我看别人发的能用的license是长这样的,我自己生成的不长这样的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你license这一行是
SIGN="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 ...

常规生成lic文件后,把文件拖入fix程序再跑下,会加入特征字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常规生成lic文件后,把文件拖入fix程序再跑下,会加入特征字段。

fix程序在哪个破解包里面有呀,我怎么没看到

网友:
thanks for the info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x程序在哪个破解包里面有呀,我怎么没看到

你再仔细看下主贴

网友C:
想请问一下楼主 是否有在docker里面尝试过运行scl(2024或者2025),我测试发现运行不起来,网上有帖说删掉.dockerenv或者直接敲到启动命令行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问一下楼主 是否有在docker里面尝试过运行scl(2024或者2025),我测试发现运行不起来,网上有帖说删掉.d ...

没有使用dock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使用docker

好的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