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直流仿真问题

楼主(2025-09-09):
各位大牛,最近在学习LDO,但首先直流仿真就遇到了阻碍,为什么尾电流管的工作状态始终不正常?IREF也传递不到各个MOS管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是根据某网课的LDO的结构进行复现,电路结构如下,请路过的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你每个管子设定的要流过多大的电流,Vref设定的是不是合理,还有尽量把每个管子的工作状态放一张图,不然很难看出来

网友B:
你的IREF外面接的就有问题

网友C:
你M16的G是不是和M15的S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每个管子设定的要流过多大的电流,Vref设定的是不是合理,还有尽量把每个管子的工作状态放一张图,不然很 ...

好的稍等,我马上把图放出来,VREF我想最后由Bandgap提供1.23V的电压,IREF设定为10mA,管子的工作状态几乎都不对,我很纳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M16的G是不是和M15的S短接了?

感谢您的指正,我马上来看一下!

网友D:
外面IREF电流源的方向是不是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IREF外面接的就有问题

大佬,可以再仔细说一下嘛,这样说我不太明白错在哪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稍等,我马上把图放出来,VREF我想最后由Bandgap提供1.23V的电压,IREF设定为10mA,管子的工作状态几 ...

IREF设置10mA?10m还是10uA?偏执电流怎么可能10mA而且方向也反了,你应该是箭头端接IREF,才能把电流灌进去,另一端可以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IREF设置10mA?10m还是10uA?偏执电流怎么可能10mA而且方向也反了,你应该是箭头端接IREF,才能把电流灌进 ...

是的!!应该是10uA,我看错单位了,感谢指正,但修改之后电路仿真仍有错误,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IREF设置10mA?10m还是10uA?偏执电流怎么可能10mA而且方向也反了,你应该是箭头端接IREF,才能把电流灌进 ...

您好!说的是,IREF应该是10uA,IREF的方向问题我还没明白,马上在琢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每个管子设定的要流过多大的电流,Vref设定的是不是合理,还有尽量把每个管子的工作状态放一张图,不然很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M16的G是不是和M15的S短接了?

你好,经过检查不是这个问题,但确实画的很不好看,感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面IREF电流源的方向是不是反了

你好,请问方向反了是什么意思啊,能麻烦您截图说下哪里反了吗,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说的是,IREF应该是10uA,IREF的方向问题我还没明白,马上在琢磨一下。
...

电流源指向就是电流流向,你内部偏执用的是NMOS,NMOS当然是被灌入电流的。

箭头指向IREF,就是电流源往IREF灌电流。你还是先仔仔细细看看网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源指向就是电流流向,你内部偏执用的是NMOS,NMOS当然是被灌入电流的。

箭头指向IREF,就是电流源往 ...

好的,感谢!

楼主:
各位大佬问题解决了,确实是自己粗心没注意在调用idc的时候没关注方向,应该是IREF由外部提供给LDO,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自己找问题可能很久都反应不过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应该是10uA,我看错单位了,感谢指正,但修改之后电路仿真仍有错误,如下:

看看你外面给的激励,应该还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外面给的激励,应该还不对。

好的,我在调试一下,感谢耐心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