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采样开关的线性度问题!!!

楼主(2025-09-09):
我用栅压自举开关做dft分析,仿真采样的线性度时,发现:当增加输出级的开关管(M14)的宽长比时,ENOB逐渐降低。

当m=1时,ENOB=19.4;当m=4时,ENOB=17.6;当m=8时,ENOB=15.5;当m=16时,ENOB=14.3。

同样的,我尝试用单个nmos管或传输门做开关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按我个人的理解,当宽长比增加时,单个nmos管或传输门的导通电阻是变小的,理论上来说这是有利于线性度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呢?

schemetic,testbench,m=1时的spectrum,分别如下图

网友(点评):
C点的寄生电容很关键!m增大,C点寄生电容增加,VGS恒定恶化。

网友A:
自举电容变了吗?开关管寄生会对自举的电压有影响

网友:
I also observed the same thing. I never understoo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举电容变了吗?开关管寄生会对自举的电压有影响

您好
电容没变,唯一变量就是宽长比
您分析的确实有道理,但电容是3pF,我感觉开关管的寄生占比应该比较小,等我再加大电容仿仿看哈

网友B:
你这个都没有相干采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都没有相干采样吧

请讲,是哪个参数设的不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讲,是哪个参数设的不对吗

大概就是N/fs=M/fin,N是采样点数,M是一个质数,满足相干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就是N/fs=M/fin,N是采样点数,M是一个质数,满足相干采样

了解,我设的应该没问题,fs设置的虽然是2M,但dft时,sample fre=2M/20=100k,您可以算一下

网友C:
may be due to charge-injection

楼主:
感谢回答
一开始我有想过是这个原因,但是通过对比发现,同等条件下,栅压自举的线性度高于传输门,而传输门的沟道电荷注入是一定小于栅压自举的,说明导通电阻对线性度的影响占大头。
那么,对于传输门来说,增大W,导通电阻是减小的,沟道电荷注入是增加的,此时又变成了沟道电荷注入的影响占大头,这就和上面的结论矛盾了,不知道我这么考虑是否合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y be due to charge-injection

感谢回答
一开始我有想过是这个原因,但是通过对比发现,同等条件下,栅压自举的线性度高于传输门,而传输门的沟道电荷注入是一定小于栅压自举的,说明导通电阻对线性度的影响占大头。
那么,对于传输门来说,增大W,导通电阻是减小的,沟道电荷注入是增加的,此时又变成了沟道电荷注入的影响占大头,这就和上面的结论矛盾了,不知道我这么考虑是否合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一开始我有想过是这个原因,但是通过对比发现,同等条件下,栅压自举的线性度高于传输门,而传输 ...

沟道电荷和栅源电压线性相关,栅压自举开关的沟道电荷,所以电荷注入引入的误差是恒定的,和输入无关,类似于失调误差,cmos引入的是非线性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沟道电荷和栅源电压线性相关,栅压自举开关的沟道电荷,所以电荷注入引入的误差是恒定的,和输入无关,类 ...

噢对!栅压自举的电荷注入是恒定的。
再请教下,对于cmos或单个nmos管来说,增大W,导通电阻是减小的,沟道电荷注入是增加的,ENOB是降低的,是不是就可以说明电荷注入对线性度的影响大于导通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对!栅压自举的电荷注入是恒定的。
再请教下,对于cmos或单个nmos管来说,增大W,导通电阻是减小的,沟 ...

cmos开关线性度不好是主要因为导通电阻随输入变化,有限导通电阻应该是主要是驱动能力或者是建立误差的问题吧,不过有限导通电阻确实也是非线性的问题,后面那个说法感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开关线性度不好是主要因为导通电阻随输入变化,有限导通电阻应该是主要是驱动能力或者是建立误差的问 ...

所以,这里是不是存在速度和线性度之间的折中关系呢?(想要速度,导通电阻就得小,W就得大,电荷注入也就大了,线性度就下降了)

楼主:
补充:更奇怪的是,同尺寸单个nmos和传输门相比,跑出来的ENOB居然是nmos高,这是为啥啊?  (输入摆幅控制在nmos以内,并且传输门的np管比例是ok的,有马鞍曲线)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D:
增加采样时间看看?看看是不是电容大了,稳定需要的时间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采样时间看看?看看是不是电容大了,稳定需要的时间不够了。

cmos阻抗小于单个nmos,建立时间更充分,但是ENOB确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