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只提取RC包含device(目的是将寄生回溯到schematic里叠加理想元器件运行)

楼主(2025-09-09):
请假大家一个问题,最近我在做一个“自定义参数”的parent cell,简单来说就是基于tsmc做了一个新晶体管模型,原来的tsmc晶体管加了一个理想元件,(在tsmc晶体管模型基础上添加了理想源,晶体管尺寸参数都不变),之前已经有基于tsmc的整体芯片的版图设计,现在我把全部原来的tsmc晶体管替换成了新模型,我在想怎么把新模型里的理想源代入现有整体芯片,进行整体的后仿呢,我想的是提取寄生,在叠加在schematic上,但是好像没有纯提取RC的工具?dspf是包含device的,一旦我include就之前被替换了,理想源根本不起作用。

楼主:
抱歉主题应该是只提取RC不包含device

网友A:
你直接在提取寄生的文件里面将原有device替换成你做的device呗,calibre我们经常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在提取寄生的文件里面将原有device替换成你做的device呗,calibre我们经常这样做 ...

麻烦您可以详细讲一下吗?是rule文件(rcx)吗,还是calibrecellmap呢,改了就能把新device的理想源加到后仿里吗(layout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您可以详细讲一下吗?是rule文件(rcx)吗,还是calibrecellmap呢,改了就能把新device的理想源加到 ...

你抽取的后抽取文件calibre,可以打开的,将里面管子替换成你自己做的管子不就行了,你自己做的管子symbol做成原有管子的symbol一样,直接替换。然后ciw窗口使用cv=geGetWindowCellView() dbSetConnCurrent(cv) dbSave(cv)保存一下(calibre更改后要使用这个语句去保存,直接窗口保存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