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求助

楼主(2025-09-10):
请问各位大佬,一个16bits SAR ADC,采样时钟是10M,在一个采样周期低电平时间内只比较了5次,比较器前面也加了预防大,采用的同步逻辑,应该如何解决呀

网友:
先把你的时序理清楚 多少个时钟周期采样,多少个时钟周期逐次逼近,一共多少个时钟周期

网友:
看你回答应该是CDAC的时序逻辑错误,首先检查比较器的latch时钟信号,再检查时序逻辑那边cdac的控制信号,把时钟set信号《0:14》拉出来一一对应,看D触发器有没有吃到这个信号

网友:
按时钟逐个时钟检查各个关键节点信号是否都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