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周围添加decap cell

楼主(2025-09-10):
请问大家在28/22nm工艺下,为了提升高速sram(频率大概600M)的IR drop性能(前提是已符合IR drop的标准下),减少翻转电流的影响,想在sram周围加点decap cell,如何确定需添加decap cell的数量?以及sram周围的decap cell摆放布局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对应工艺下有个说明文档,里面说明了用什么类型的dc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工艺下有个说明文档,里面说明了用什么类型的dcap

注意审题啊,大佬

网友B:
请问你们的sram是fab的IP吗?你是想在这个IP外围增加deca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们的sram是fab的IP吗?你是想在这个IP外围增加decap吗

是的,想在IP外围增加decap,不知道怎么确定数量以及布局,大佬有建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想在IP外围增加decap,不知道怎么确定数量以及布局,大佬有建议吗?
...

哦哦,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最近是在做一个标准sram的IP,可以看到sram外围已有一圈cap;我猜想你想在外围加cap,是不是看sram旁边是什么模块呢,现在sram对你来说就是blackbo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最近是在做一个标准sram的IP,可以看到sram外围已有一圈cap;我猜想你想在外 ...

是blackbox,单纯的为了减小高速翻转电流的影响,增加decap来平衡下